东芝硬盘检测不过

楼主(2012-05-22):
东芝上网本,开机能触发,硬盘有时检测过,有时检测不过,南桥换过,硬盘接口耦合电容换过,接口加焊过,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求解!!!

网友:
补充:硬盘好的,换过硬盘一样,还刷过BIOS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什么外设 引起的啊

网友:
硬盘的那两根数据地址线连接正常不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