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笔记本 开机掉电 求解

楼主(2012-05-22):
富士笔记本  是富士康代工的   开机到0.8掉电   电压有   3.3   5    1.8  1.0  0.9   1.5CPU的   都有电复位正常  没思路了   INTEL的南北桥945pm的

网友:
不过内存!先测试内存有没问题,在看系统供电芯片是否虚焊,最后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以前修过断线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