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內顯外不顯求救

楼主(2012-05-22):
CQ40 內顯外不顯求救,+LCDVCC 0.2V,ENAVDD0.9V,另外BKOFF# 0.5V,,ENAVDD由獨顯晶片輸出,晶片加焊無效,BKOFF#由EC輸出
,+LCDVCC,BKOFF# 都是低電位,是不是EC和獨顯晶片,都不良,求救

网友:
这个屏线唉坏

屏線壞的話外接VGA應該不關事吧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    还有就是屏电路      很难格尼准确答案的    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你打错了吧,是外显内不显吧!!显卡本体空喊或者本体坏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A:
請問不插屏線(接lcd屏)會有背光嗎?

网友:
你查查VGA头到显卡之间的线路

网友:
还有就是五个脚的管子,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修到过,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不插屏線(接lcd屏)會有背光嗎?

CQ40机器不插屏线LCD不会有背光。

网友:
查查接口电路咯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电路信号正不正常,这种型号屏线也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