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安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2-05-22):
今天接一台东芝的笔记本,进不了系统还掉电,上来二话不说装系统,到安装驱动的时候掉电了!问题来了,我以为是硬盘问题,用DG扫了硬盘没问题,剩下就是散热问题了,继续换个系统又掉电,摸了散热口很热,用风扇对着散热口,结果还是掉电!!求解释??????求思路???

网友:
在关机的状态下用鼓风机对着散热口往里面吹会就可以了,要是能收费也可以拆机清理灰就可以了

网友:
咋什么地方掉电啊~     是不是检测硬件那?

网友:
lz可以尝试裸机装试试 或者不打驱动

网友:
问一下,我想知道,你要是不装系统,进BIOS,过一会还会掉电吗?如果还会估计就是板子哪里软击穿了,或者有地方虚汗,运行一会过热,信号不持续造成的,排除一下,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CPU试一下,不管AMD还是因特尔

网友:
同意4楼  裸机装下  处理散热

网友:
一般是散热问题,不过要和客户沟通下再动手

网友:
LZ 是什么型号的啊。。。是不是 大电容问题的 东芝啊。。

网友:
用安全模式进入,是没有驱动的,看掉电不,若不掉电就看是装什么驱动掉电,问题基本就是驱动所对应的硬件了,若安全模式掉电就比较麻烦哦。

网友:
是新款东芝吗?是的话我建议你拆开看看有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