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DE硬盘不认维修流程

楼主(2012-05-22):
IDE接口插硬盘和光驱认不到维修

(1)确定CMOS设置是否正确

(2)确定IDE接口内部针脚无损坏

(3)1脚主复位有无3V-5V电压

(4)量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要正常
  偏小:南桥坏 100%
  偏大:追到南桥之间线路有无断线或南桥空焊

(5)BIOS

(6)换南桥

网友:
说明一下:第5点,是在不认大硬盘的时候,而主板BIOS版本又比较旧,所以才考虑刷BIOS程序。不是的话就不用刷BIOS.

网友:
看来牛人无处不在阿。。

网友:
说的测数据对地阻值。。。主要测那里啊???新学的。。请指点。

网友:
新手还是很多的,来点图文并茂最好了,让我们看了明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