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5-22):
今天修了一个20宽屏显示器,什么牌子也忘看了 接上电源线开机后屏幕上就显示红绿蓝不停的交替的闪,接上VGA线就黑屏了  本人将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了 还是一样 ,请问是那的问题 那问师傅知道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哇塞  楼主就差换显示器了!这现象多为屏线没插好的原因

网友:
“本人将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了 还是一样.................”
如果驱动板的数据正常,则屏有故障。

网友:
灯管短路可能

网友:
屏坏了,具体一点说就是屏的主芯片坏了,而且这种主芯片是带程序的

网友A:
不显示图像的吗。把之前的电路板装上好屏试下。

网友:
屏线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图像的吗。把之前的电路板装上好屏试下。

恩 好 我试试吧

网友:
说的一点都不详细  跳红绿蓝应该是BURN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