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块优利德UT61E万用表,遇到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5-22):
前几天买了块UT61E万用表,测笔记本主板3.3V,5V电感2端对地电压不一致,
相差有点大,特别是3.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请用这块表的师兄帮忙看下,
你们的表是不是也这样的。如果我的表有问题好去换。店主说这是真实有效值,
是正常的。
下面是我用3块表测3.3V电压截图,分别是UT61E,UT58A,DT9205A

UT61E在3.3V电感上测电压,上端测得电压3.352V,下端测得14.943V

UT58A在3.3V电感测电压,上端测得3.34V,下端测得3.35V

DT9205A在3.3V电感上测电压,上端测得3.33V,下端测得3.34V

网友:
你把图发给卖家,你问问是不是你那2块表有问题了 呵呵 肯定有问题 那个新表
表有问题了。

网友:
没用过这表,帮你顶顶

网友:
这个,再几次试试看,因为从第一次的测量来看是对的,就是第二次错,如果数字都乱来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差别有点大    呵呵呵

网友:
我希望有用这款表的师兄帮我测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我也给卖家发了图片,他说正常。我测了几块板子都这样的,电感有电容那边电压正常,接场管这边就高了.

网友A:
DT9205A有问题。61E没有问题。UT61E表反应快。不信你用波波测一下。14.4V这端是有波的。3.3V这端是没有波的。你再看看。波的峰值是多少你就会明白了。这正是说明UT61E反应快才能测出这个电压。一般的表是不行的。放心用吧。我用这表快三年了。没有出过问题太好用了。

对。UT61E是“真有效值”

网友B:
UT61E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你测的电感下端交流成份丰富,UT61E受到了干扰,读数偏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UT61E测开关电源开关管的D极电压比福禄克的明显偏高。
怎么说呢,这种结果也是对的,毕竟这个电压里面的交流脉冲成份相当高,是客观存在的,UT61E的结果提示了我们。

网友:
万用表也有检测带宽的,你看一下说明书,是不是检测方式不同

网友C:
修主板一般用不着这么精确的数值吧? 买个这么好的家伙干嘛

网友D:
电感是储能元件,两脚有压差是完全正常的,没压差才有问题,电流越大,压差越大

网友E:
很正常,因为你测的是电感2端   要了解电感的作用

网友:
根据以上图片数据显示,表有问题.但是不敢下定论,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F:
要测量基准电源对比后才能有说服力,这是常识吧。 这样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每个表对在路的环境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楼主觉得是直流电压档异常,想找到原因。如果测直流基准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吧?你看谁的直流基准源有那么高的交流脉冲成份?^_^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表。感觉胜利的表好用些。做工还可以就是感觉不稳定。频率一下可以一下不可以。

补充内容 (2012-5-24 21:53):
ut61E的做工很不错。很结实。。电池也很经用。

网友(点评):
你恐怕错怪UT61E,就是用示波器也可能会造成振荡器停振的,这是我多年实践得出的。另外,被测信号幅度也是个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踊跃发表意见。哎,修主板还是买2,30元的表合适

网友:
我感觉这表测电压有些偏高,比如笔记本主板5V,这表测得5.1V,台机内存供电1.8V,它测得1.9V。你的表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61E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你测的电感下端交流成份丰富,UT61E受到了干扰,读数偏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 ...

我也感觉到有波形影响,有滤波电容这边就比较正常,没滤波电容这边电压就变化大。我怕只是我这块表是这样,所以来求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测量基准电源对比后才能有说服力,这是常识吧。 这样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每个表对在路的环境要求是 ...

我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帮忙看看我的表有没有问题,不是说这样测准不准确,或者对不对。还有就是看其它UT61E这样测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的结果。如果也是这样说明表是这样设计的,不是我的表的个体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是储能元件,两脚有压差是完全正常的,没压差才有问题,电流越大,压差越大

有压差是肯定的,但我这差得也太大了。5V两端的压差没3.3V的大,5V一端测5.12V,另一端测得5.67V

网友(点评):
可以肯定表是没问题的,电感在电流电压不同时,充放电的速度也会不同的,这就造成频率的不一样,而表的电压档有一个响应频率的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因为你测的是电感2端   要了解电感的作用

可能我用便宜货用惯了,便宜货万用表测电感2端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一般用不着这么精确的数值吧? 买个这么好的家伙干嘛

确实,以后不买这么好的表了,郁闷。20多块钱的表一样能修好板子,呵呵

网友(点评):
可怜的娃呀,买东西不是越贵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买了UT61E

网友:
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我们公司用的是UT70B

网友G:
偏差10多V还能用吗?这样的表用着也太不放心了吧,下面2块表还行

网友:
表的频率特性决定的,不过我还是喜欢用下面两块表。

网友H:
如果用示波器看绝对是10多V的脉冲。这表反应速度够快。普通的测出来都是平均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偏差10多V还能用吗?这样的表用着也太不放心了吧,下面2块表还行

上面那块表200多,下面一块100多,一块2,30元。看来买贵的修主板用起不放心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示波器看绝对是10多V的脉冲。这表反应速度够快。普通的测出来都是平均值了。

而且还不稳定,有时候8,9V,有时候15,6V,看得头大。

网友:
传说中的真有效值。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过我觉得这表设计有问题,电感上端电压在直流档上不应该出现高电压吧,手动交流会出高电压才真实。

网友:
UT61E万用表不错!!

网友:
我很想说,我用过红的很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9205A有问题。61E没有问题。UT61E表反应快。不信你用波波测一下。14.4V这端是有波的。3.3V这端是没有波的 ...

是这样,我的表也是。大家不要乱说,UT61E是正常的,那些表测不出来这个值是因为他们都是反应慢、没有真有效值。大家可以和示波对比下,就清楚了。如果电感一边没有相对高压就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真有效值是针对交流测量而言,并不针对直流。

网友:
估计表妹什么问题的在电路中有多是多不清楚的

网友:
打了一手的错字 汗估计没看的懂

网友I:
我今天也买了UT61E,欧母档不能完全归零。上论坛来看看,原来这个表都这样的呀我以前那个垃圾表是能够完全归零的,就是档位接触不好了

兄弟,我用福禄克也不归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买了UT61E,欧母档不能完全归零。上论坛来看看,原来这个表都这样的呀我以前那个垃 ...

我的欧姆档0.09欧。

网友:
我的0.08,我想问一下,这个表,量USB接口信号脚的阻值,选哪个挡呀。我用指针表量,一般是70到150欧,用以前那个垃圾表量,是500左右。 这个新表,只能用K欧档量,显示18.652。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表就不咋好用,

详细说说看
对修主板来说,确实是不实用,我刚买了一个,用了就后悔了

网友I:
我准备退货了,这个UT61E,测不了对地阻值,论坛上这么多的高手在说好,就没一个人说测不了对地阻值

我的测对地电阻值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退货了,这个UT61E,测不了对地阻值,论坛上这么多的高手在说好,就没一个人说测不了对地阻值{:4_107 ...

你的测USB的信号脚,对地多少?用的什么档位?

网友:
电压值有偏差很正常

网友:
测不了对地阻值???
还有这样的表呀,那不是奇葩了

网友:
哈哈,我就用的这个表,好几年了,很不错的
LZ你去量量看充电上管控制脚,电压高得吓死你

网友(2012-07-11):
,带波形的直流不就是交流吗?严格来说那个应该不是直流才对。只是一般没有负半周。

网友:
我的也有差距,   和LZ的差不多,一端10V+     一端正常   就是不会用UT61E测频率和占空比  谁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
要么用台表,要么弄个福禄克吧

网友:
可以测对地阻值,只不过看读数方式有点不同,变成了前面带小数点。
至于测频率,32.768K基本测不出来,显示有问题,乱跳,反而25m,14.318m等
频率,就可以啊,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