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不跑CPU PG复位正常,CPU供电北板电压正常

楼主(2012-05-22):
台式主板不跑CPU  PG复位正常,CPU供电北板电压正常,华硕G41主板
各位大哥 帮帮忙

网友:
这种板CPU座子出问题的时候多

网友:
换IO不行就加U座

网友:
G41的主板不支持CD的U

网友:
刷下BIOS    或换个cpu试试  或者压下北桥和cpu  试试看!

网友:
好了,北桥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 CPU本身和座子

网友:
VTTCPU电压! EN电压   VCC供电  SVID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重新加焊了一下就好了么   ?

是的。。。。。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2014-07-09):
一般这种就是桥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修到过

网友:
座子虚焊 或者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