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10-I3 ,触发掉电!

楼主(2012-05-22):
神舟优雅A410-I3 ,触发掉电!   刚开始有时候按开关掉电(电流上到0.58)掉电后自动重启电流一直上到1.3亮机,给我高兴的,捡到菜了。。谁知道进系统没多久就死机了。再开就一直掉电,自动上电,掉电,自动上电。 测开机瞬间,内存  北桥  CPU  供电都OK、  CPU供电0.9 I3的U。。 掉电测试没短路,先加焊了下CPU供电IC ADP3212  无果。 又更换了个新的,还是老样子。。 用风枪吹下板子,又可以亮机了。。 CPU后面一个NEC大电容,拔了换了6个227的。。 位置太小。用330的厚了。 还是老样子。。 哎,烦。 丢一边去了。 第二天拿起来看, 测CPU供电IC 5脚 对地了。。  这个信号是北桥发出的。。 进过一个电阻,到达ADP3212。 拿掉电阻 IC这边不短了。 但北桥这边还在短!

网友:
那就是北桥那边有问题了哦    你说开始有显示    这有点不太可能哦    呵呵呵  在仔细看看别的地方吧

网友A:
我一口气换了 CPU核心供电IC , EC     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口气换了 CPU核心供电IC , EC     充电IC

这换的有点爽吧   慢慢查吧      谁都不能给你准确答案

网友:
是北桥吗?修好了没?

网友:
掉电少电压吧      查查上拉

网友:
I3的机器应该是单桥的吧,不能说是北桥吧,换桥再说吧!

网友:
找准地方再换,最好,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修好了分享下哈,楼主

网友:
看见这个信号还有到别的地方没   如果实在没就是北桥了

网友:
这个北桥不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吗?

网友:
还是要分析图纸,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国产机子   最麻烦的  看着都头疼

网友:
还有问题,慢慢查查

网友:
呵呵。。还是桥问题啊。。

网友:
楼主   修好了  分享一下啊

网友:
HWPG全部汇聚到 ec, 触发可以量到这个信号电压跳到1.75 就掉电了。。   现在换过EC   CPU核心供电IC   单桥  哎。 还是掉电。 板子放着不动过几个小时再上电就不掉电,有时候还能显示。。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网友:
HWPG全部汇聚到 ec, 触发可以量到这个信号电压跳到1.75 就掉电了。。   现在换过EC   CPU核心供电IC   单桥  哎。 还是掉电。 板子放着不动过几个小时再上电就不掉电,有时候还能显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47212

网友:
最后还是换桥了!涛声依旧还给顾客

网友:
拆IC看一下还短不短,如果还短就是北桥了

网友:
已经还给顾客了郁闷

网友:
桥 不稳定啊

网友:
写的不错,可以

网友:
是不是广达代工的,板号多少。

网友:
我的碰到的是ACER4930的 也是这个问题 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