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V193W开机显示无信号 接上VGA信号线黑屏 断开屏线显示白屏

楼主(2012-05-22):
宏基V193W 通病 (群康代工的V193W)
主芯片型号:RTD2120L  还有一个是 RTD2025L
开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指示灯正常,偶尔再次开机又正常,但是电脑主机重启后又黑屏。断开屏线,显示白屏,证明灯管,高压板正常。(感谢前面蔡三久的经验和后面的冠捷售后提供的图片)
在驱动板VGA接口边的两M7A的贴片PNP型三极管非常爱坏,发贴者把这两个三极管用W2A代换后故障解除。 我在昂达主板上拆料2个 W06的PNP代换 也可以  也有用JA的
Q110与Q111是两只PNP型三极管,在这里功能就是产生2025所需要的1.8V电压!电路等同下图!同时附上该驱动板图片!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网友:
类似维修V193W此故障的帖子见过,你不过增加了检测三极管的内容。

网友:
行场信号上的三极管吧?

是供电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