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0进水

楼主(2012-05-22):
机型:康柏510
故障:进液引起不加电,
思路:先洗去腐蚀的污渍,目测是否有腐蚀掉的元件或者腐蚀断的线。在看3v5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IQ和南桥电压各信号是否正常
过程:开始我先洗过腐蚀地方看没掉东西,也没断线,心想没什么大问题。直接插电流表还是不加电,看待机电流偏高。0.4多,顿时抚摸南桥和u7016 温度偏高,赶紧拔下电流表,量电压+V3_LAN短路,+5VA短路,
哇!短路的地方好多啊,不慌!先查+V3_LAN短路,这个电压主要到南桥,网卡,无线网卡卡槽,先拔掉网卡排除+V3_LAN短路(本想拔掉南桥因为南桥待机发烫,后来感觉南桥焊接麻烦选择先拔掉网卡,不料选对了),
在查+5VA 产生这个电压的是U7016 拔掉不短路了 但是旁边的C9754短路查图纸原来是+v3AL短路 这电压涉及到的地方挺多,发现也到IO上并且IO晶振不起振涉及到IO上边得电压都拉低了 拔掉IO 短路排除 好了 短路终于排除了 加电测试 开机不显示 乖乖唻!还不行电流一下跳到0.8 量各个电压L527没有电压 也就是北桥供电没有这个电压是U521控制的换掉OK电压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行 不开机 准备放弃,(冷静!冷静!那疏忽了)重新开始当初的思路 先查的+V3_LAN短路拔掉网卡后阻值到4百多欧姆正常啊,我在上电咿!原本应该有的3V电压没有,直接C442拉来一个+V3S 在加电好了有电流跳变插上屏显示了 搞定 没白加班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LQW520 -5 严禁灌水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表达有点欠佳    能理解楼主的思路

一楼的说得不咋地,他那个直接飞一个电压过去,让咱有种想给它扣分得冲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要是再具体点就爽了 特比是+V3_LAN 直接用+V3S加上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本人新手不怎么懂

这个楼主修机有点认人揪心!!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网卡缺电压,拉个电压就可以机器就亮了吗,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值得学习  更值得学习的是不放弃  不抛弃

网友:
恩路还是很清楚的,不过表达的意思还是让我们看得有点晕

网友:
+3V_LAN 这个应该是SB的待机电压,+3VS这个应该是系统电压,你用系统电压加在待机电压上也能亮机真乃奇迹,为什么不直接把+3V_LAN这个电压修出来呢?  不过记得有的机器SB的待机电压时上电触发以后才会有的,可能楼主的机器的时序就是这样的,要不你急的哭他都不会亮机····

说到重点了,这样修机让人看着挺闹心的!

网友:
摘掉IO还能开机,楼主应该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楼主的东西看不懂,是你的表达能力有限,还是我太笨?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析的,不过有的地方我还是看不懂的

网友:
IO的问题?

网友:
标点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