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修复

楼主(2012-05-22):
昨日给朋友修一台电脑,能开机,启动不常时间就死机黑屏。
先开始以为是系统有问题就准备重装一个试试。就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说最好不要做系统。
没办法就在查查吧。无意中听到有”滋滋“声,仔细听是电源传出的声音。
难道是电源有问题了,拆吧。
拆开一看,两个200V470微法的电容爆了,居然没烧保险,还能开机。
换上两个电容一切正常。

网友:
居然没烧保险 保险烧了 还能点亮 等你死机吗?
如果烧保险了,可以用 居然 二字

网友:
我这里有几个都是电容坏了才造成保险坏的电源

网友:
这种200多伏的电容都是用在电源里面的

废话 主板上找个出来看看

网友:
我遇见的电容坏,保险基本都烧了,还有的桥也坏了!

网友:
一看秒杀

网友:
电压高造成的,一般下半夜电压高,电容质量不好,就容易坏

网友(点评):
请问400WV47uf在ATX电源上哪里用的?

网友:
”滋滋“声就说明电容坏了吗?我有个台达的电源,很奇怪。接一个日立的160G硬盘就”滋滋“,接希捷的160G硬盘就不响。我拆开看了。做工不错,只是输出级很多滤波电容鼓包了,可能是因为之前风扇坏了停转,过热引起的,后来我换了风扇。但是电源用的很稳定,没啥事。

网友(点评):
楼主最好把电容换了吧,以后时间一长小心把你主板 都烧了,我遇到过后级电容鼓包烧主板的!

网友:
均压电阻不换的话迟早返修

网友:
其实顺带也要改善一下风量的,你懂得`!

网友:
大电容坏了就没PG很多次都是这样

网友:
电容坏掉时保险不一定会坏的,修过几个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还是挺强的,如果是我肯定想不到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A:
如果两个大滤波的电压不平行,一个是否135v,另一个是148V,均压电阻是好的,可以带负载吗?

网友(点评):
最好把电阻换成等值的,因为二只电阻有误差才导致电压相差13V

网友:
最好把电容换一下,

网友:
温度高,鼓包漏液是常有的事了

网友:
我这里有好多都是大电容鼓包的,都没有烧保险!

网友:
电容换掉,那是毕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大滤波的电压不平行,一个是否135v,另一个是148V,均压电阻是好的,可以带负载吗?

两个均压电阻都是150K的,两个大滤波也换过了,就是带不起负载,+5V低到4。2V,

网友B:
ctr显示器电容爆了直接冒烟了,赶紧关了换,看到是450V47uf电容爆了,找个ATX电源上400WV47uf换上还是会爆,不知道为什么啊?
   后来换了一样的才能顶的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tr显示器电容爆了直接冒烟了,赶紧关了换,看到是450V47uf电容爆了,找个ATX电源上400WV47uf换上还是会爆 ...

ATX电源上的都是200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上的都是200V的电容

好像是200WV,这个到底是多少V耐压的啊。我代换450V的怎么不行的啊?

网友:
受益很多,感谢楼主

网友:
都已经鼓包了,还舍不得换那几个。都说,以小钱换大钱,难道此时也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