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源板短路如何检查

楼主(2012-05-22):
碰到个电源高压一体板,短路。换整流桥,大电容,7575,拆掉开关管,保险烧坏串个灯泡,还是长亮。。请教:1,:灯泡长亮,是不是就是电源部分短路,后面的电路就不考虑了。。2:要想断开检查,从哪开始断呢,从大电容那怎么断开啊。。如果是贴片电阻短路电阻不一定为零是么。。那怎么查啊

网友:
“换整流桥,大电容,7575,拆掉开关管,保险烧坏串个灯泡,还是长亮。..........”
l检查前级EMI滤波电路是否有元件短路。

网友:
把连接高压的保险断开

网友:
后极部分的双二极管呢  还有一些小头小脑的东西

网友:
把保险和有关的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