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一定要就来看看,修ASUA的一点小意外,惊出一身冷汗啊!

楼主(2012-05-22):
ASUS Z99的,有开机LOGO声,不显示是重启,一看乖乖又是送钱的来啦,报价维修,已测试显卡没问题,北桥问题,NVIDIA的北桥,晶体是斜的那种,做北桥吧,做北桥加散热器(AMD的CPU怕过热,必须加散热器点机)加显卡,开机,开机没电流反应,重插了下电源,有待机电流,开机还是没反应,心想完了,北桥挂了,斜芯片的北桥容易挂了(南北桥合一的),并且这个芯片很贵的,这么小心也会做挂?(我们做桥非常少做挂的),给客户报的是维修的价格,岂不是要赔了,拆开再测试下阻值吧,非常正常,恩难道做虚了,裸板开机试试吧,开了,看来没做坏啊,加CPU试也能开,加显卡也能(小开一下,没加散热器),加上散热器,又不开了,仔细一看,发现问题了,没贴北桥那里的绝缘塑料纸(一般我们试机时是补贴绝缘塑料纸的,那样方便试机)散热器加螺丝后会碰着主板,引起不开机,真没想到啊,差点惊出一身冷汗啊,贴上,点机OK。总结:一般情况下不贴绝缘的塑料纸试机是没问题的,但有时会引起别的问题,以后多注意!大家分享经验,顶起哦!

网友:
修这种桥加焊后也容易出问题的,去年7月份修的,今年5月份拿回来了,又脱焊了,芯片淘宝上测试的都要200,换INTEL加u350,看怎样跟客户交涉了,

网友:
确实会惊出一身汗,吓人啊,多谢分享

网友:
别的不说,你报价爆少了,万一北桥挂了,或者什么的,你不是亏大了

网友:
这都是必须的事情,现在的厂商能省一毛是一毛,要是九毛钱的成本可以做他绝不会花一块钱去做这个产品。以后做事要细心呀。

网友:
现在都关注医患纠纷 啥时候国家关注关注咱们啊!!

网友:
最后你说的贴膜不知道是什么,要是有个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个黑的胶纸

网友:
额。。这样啊 以后会注意的 试机也的贴绝缘。。

网友:
我手里 也有个这样的板子 是集成的 两桥合一的 挂了  太贵 到现在 也没有旧的能换 等待中。。。。。

网友:
额   看来以后得贴着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小小的失误,严重的话会导致误判故障。

网友:
呵呵 我也常不贴绝缘的。。

网友:
慢慢的你就会养成用手机拍贴纸的照片了。

同意贰修哥
有这必要吗?一片板就那么点贴纸 是不是拆机还要用手机拍螺丝啊?

网友:
以后我也要注意,有时候本子修好啦,装机不小心报废啦,心痛啊

网友:
主要看经验和手感,绝缘???你觉得厂家不会考虑啊啊?只是为了配合不合格的散热器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就是进不了系统,研究中

网友(点评):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维修的过程其实是自我修炼的过程,细心很重要,

网友:
贴膜都没有,肯定短路了,没烧鸡你已经人品大爆发了

网友:
省事就很容易出事,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好。

网友:
这种桥的确容易坏。嘿嘿,LZ运气好喔,短路也没烧掉东西。哈哈。

网友:
标题够火,

网友:
z99d一不注意就装机不亮的,我已经有过2次 这款机子大家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
学习了啊。。这种事。。。

网友:
经常碰到这种现象,裸板的时候开机显示很正常,整机后就不亮了,都是因为没装到位或装机时出现了短路现象,楼主运气不错,短路了居然没烧板。

网友:
这问题要注意啦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上次做了这种桥挂了,做维修的一定要细心再细心呀

网友A:
看来你还不够专业,最维修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网友:
上散热铁这个是必须要贴的

网友:
没有冒烟就很不错了!下次要小心了啊!这个低级的错误是很多人都碰到过的!

网友:
前来水一分,飘过顶下

网友:
维修就是要小心呀

网友:
我就不多说了啊,小心点

网友:
加铜片垫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够专业,最维修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一般测试点机时是不用加绝缘塑料的,能亮后才把所有东西都装上

网友:
原理这样啊,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

网友:
是啊要注意

网友:
受教啦 以后也要仔细

网友:
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网友:
修好啦,装机不小心报废啦

网友:
就是干活不仔细,有时候修液晶电源桌面上有的螺丝什么的就废了。

网友:
我师傅说那个一定要贴的,不贴会短路的,有时那个丢了,就用透明胶带代替的。

网友:
这个桥拿差不多要300,修一下就行了,修过好几台,过不了多久要返修的,风扇改长转,加铜片吧

网友:
做维修这行,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还在要注意细节的,一般我都贴上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