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华硕 F8TR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5-22):
华硕F8TR,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到1.1左右来回跳动,显卡加焊也不行,北桥型号216-0674026,请问这是什么问题,CPU是不是没过,我量的CPU两个电感是0.8V,遇到过的朋友解释下怎么修
华硕
cpu
显卡

网友:
9成是BIOS问题 下个刷下

网友:
ASUS的机器 不好修 手里 显卡的话 换个试试 好像 是到显卡了 不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