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楼主(2012-05-23):
今天收到用户一台IBM T43的机子,开机几十秒 就死机。后来拆机检查,发现北桥和南桥芯片的温度较高,用手摸北桥比较烫手。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有什么办法解决? (加焊桥能解决问题吗)
芯片

网友:
主板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如果是独立显卡就是显卡芯片的故障。加焊或取下重植珠。

网友:
加焊是没什么用的,处理好散热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