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k191s電源一直閃藍燈(黑屏)

楼主(2012-05-23):
asus vk191s電源燈一直閃(黑屏),p+i板 12v 5v正常,應該是主板驅動板不良,是不是FLASH ROM SST25LV010 程序有問題,有人知道嗎?
黑屏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变压器正常吗?

网友:
一般都是程序问题,或驱动板坏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DELL的机器也是开机灯闪黑屏,是高压坏了, 是那对推动管坏了。不知你有没仔细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