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出现这种情况是中病毒了吗

楼主(2012-05-23):
U盘出现这种情况是中病毒了吗?有没有方法不格式化,U盘里面有差不多10G的资料

网友(点评):
直接用恢复软件可以把数据都读出来

网友:
找个分区表修复工具 看看能不能修复了

用软件扫一下,导出来也行

网友:
U盘丢失DBR 可用winhex  到63扇区复制DBR  到第0号扇区

能否搞个教程我们学学
同意楼主,不过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winhex是个什么软件呀

网友:
貌似   有点像哦

网友:
悲剧了吧 里面有资料对不对 试着修复吧

网友:
如果是山寨的怎么搞都不行,部分可能是主控受损。我有一个U盘是识别正常,也有文件夹弹出,打开盘符电脑就卡死。

网友:
前提是不要是扩容的,可以格式化的话还是可以恭喜楼主的,不可以格式化做量产,资料就没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这种都直接格了 在用工具还原资料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修复试试

网友:
试着用分区工具修复分区表,应没问题。

网友:
楼主能把U盘丢失DBR 可用winhex  到63扇区复制DBR  到第0号扇区的操作详细写下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原因,建议有重要数据时先别乱动,找专业数据恢复的人哦

网友:
有点麻烦,大不了格掉后再重新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只有格掉了,然后恢复资料把`

网友:
应该说我们就是专业的啊。。不过搞这个还很不好搞。。

网友:
山寨U盘就是这样,不好搞的

网友:
恭喜楼主买到便宜货,没办法搞了

网友:
先看能把资料看能搞出来,如果不重要就格完再恢复资料

网友:
软件修复下看看

网友:
劣质U盘吧,要不就是经常下毛片感染病毒了呀

网友:
用光盘进PE格式化,然后查下U盘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