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2-05-23):
第一天还可以使用,无法关机,强制关机,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只有电源指示亮,其他指示灯不亮,也没滴的声音,打开后盖风扇不转,摸散热器发烫,过会儿风扇就转了,但是故障依旧,黑屏,听硬盘有启动声音。不知此机子这种故障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决?另外此机子换过屏。2009.4月的机子 现在过保了吗?

补充内容 (2013-12-13 07:19):
M51T

网友:
09年4月 就算质保三年也过保了,且华硕都是质保两年的  主板问题 查主板吧

网友:
拆开主板测测电压,检查下呀!

网友:
楼主没有测量  要别人给你测量么   求具体测量数据

网友:
先旱下显卡 试试吧 应该O的 我好像 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具体测量的部位在那里?我是本子 的菜鸟,还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送别家给你修吧
自已不懂的话,就不要乱动手了,送电脑维修店吧

网友:
你什么都不干  就发表上来   别人怎么帮你看问题啊   而且别人这么说也不准啊

网友:
看一下电流呀

网友:
这个肯定过保了
黑屏,你想快速解决的话直接先做显卡吧
试试

网友:
跑电流看看,类似显卡问题。

网友:
差一点电压  确定后做显卡 不然拿到别家修吧

网友:
这样看来显卡的肯能性大些,先拆开仔细查下

网友:
个人建议换个内存看看,看有如果是AMD处理器的话,有条件跟换一下。AMD的爱出这个毛病

网友:
这款机子我修过,,,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吧,,,不行就重植

网友:
难道有超过三年的质保???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楼主貌似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不行的话就换人换板

网友:
这个笔记本报警不报警是根据各个品牌的笔记本而定的,有的时候出问题也是不报警的,这个问题,先从小地方着手,看内存,硬盘之类的外设,最后再怀疑主板的问题。

网友:
{:soso__11815641673149791702_1:}  楼主你太有才啦,什么也不干就来问东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