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些关于桥堆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桥堆的作用应该是整流对吗?它的输入脚电压应该是交流电,输出脚电压是直流电对吗?他会改变电压大小吗?

网友:
没谁规定输入必须是交流。直流也可以输入啊。
从电压瞬时值来看,它会分掉两个二级管的压降。

网友:
桥堆就是起整流的作用,把交流变直流

网友:
全桥整流作用就是高效的把正弦交流电转变成脉动直流电(上示波器看看吧),至于其它极端情况不谈,转换后的电压微小降低,约1.2V(硅桥,硒桥不谈),因为一般常见的整流电路后边都带有滤波电容,因此电压会升高根号2倍,具体电压和后边负载大小、电路阻抗特性有关。

网友:
桥堆不管输入直流还是交流,直流不管你的极性怎么接,输出都是直流而且极性固定,桥堆其实就是四个整流二极管接在一起,外面封胶好散热而已

网友:
一般用在交流转直流电路中, 功能是全桥整流电路。

如果用在直流转直流中, 那就是极性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