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0代换问题

楼主(2012-05-23):
这个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换啊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只能用IT8705F---GXS换

网友:
不会吧。。那玩了。。我的主板自动上电内存不过。是不是IO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个IO参与上电吗?

网友:
先放CMOS电,再查内存供电,以及地址线,数据线,最后就查北桥。

没工具的话换个CPU 试下,不行就下手北桥吧
地址线,数据线, 不知道怎么查
内存供电。1代2.62V。

网友:
代换的上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什么问题都找IO麻烦,现在的IO不像以前那么爱坏,除非打雷或者电源电流过大~1

网友:
不懂台式的上电时序,哪位大哥能讲鋖 一下

网友:
那个懂上电时序啊

网友:
IT8705** 之分型号不分版本 只要是IT8705都可以互换 你试试··

网友:
我也不懂台式的上电时序,哪位大哥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用8705就可以,不管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