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电视机还是机顶盒问题?

楼主(2012-05-23):
(图片)

网友:
从画面看不出什么呀,你文字又没说。

网友:
调一下对比度

网友:
什么问题讲清楚啊.大哥或是大姐.你那样要我们怎么说啊

网友:
是不是亮点呀!如果是 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几个画面上都是在右上有亮点,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不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是不是不全屏啊

网友:
这吗多亮点,这电视机是怎么出厂的?

网友:
亮点都是屏的问题,显卡是不会造成亮点的,用鲁大师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设置好吧...

网友:
你可以换个信号源试试,比如说是电脑等。还是这样就是电视问题。好量就是机顶盒问题。

网友:
貌似白点都有规律的,是啊,换个信号源啊,或搞成全黑的画面,或把视频线拔了判断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看没看见什么,后来发现屏有小亮点。LZ换个信号输入就知是不是屏问题了!

网友:
调一下PAL NTSC 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第一图有亮点真的亮点

网友:
楼 主扔了一个问题进来,人就没了。大家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说解答一下!

网友:
什么问题呢?现在大家还停在猜什么问题的层面上

网友:
机顶盒的视频缓冲闪存脱焊或者损坏。

网友:
显卡花屏啊。。

网友:
感觉是信号不好呢,

网友:
换条AV线试试,有干扰吧。。。

网友:
只要换个信号源,再切换回来就没有了。

网友:
就应该是屏的问题了,右上角两排亮雨点灯管不会出现打火干扰吧

网友:
楼主的做法不对路!你应该说话表达观点,是反差大或是花点等?!

网友:
谢谢关注,

就是右上角的那些白点,有时候白点的排列方式还不一样,但是都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机的。

网友A:
要证明是不是机顶盒的问题,你用一个VCD或DVD试一下就明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证明是不是机顶盒的问题,你用一个VCD或DVD试一下就明白了呀。

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时间会出现,随机的,有时几天,有时十几天出现一次。

网友B:
不用机顶盒,换另外一些信号源试,就能判定是不是机顶盒或是本机!

网友:
不是蛮正常的阿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机顶盒,换另外一些信号源试,就能判定是不是机顶盒或是本机!

只要切换一下信号源,就消失了。

网友C:
只要切换一下信号源,就消失了。是电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切换一下信号源,就消失了。是电视的问题。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对比度高了

网友:
亮点问题吧!

网友:
是啊,右上角,规则排列的白点。

网友:
把屏线用酒精擦拭一下就ok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我还以为你那个的问题是花屏  结果是我自己的显示器花屏了

网友:
这样啊。

我这电视昨晚又出现白点了,不过就一行斜着排列的白点,把机顶盒关了再开,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我还以为你那个的问题是花屏  结果是我自己的显示器花屏了

这样啊。

我这电视昨晚又出现白点了,不过就一行斜着排列的白点,把机顶盒关了再开,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