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K24不触发

楼主(2012-05-23):
经测量3.41 12V 3V 1.05都有,IO周边腐蚀了。我照着点位图测了下IO周边没断线,后来定了个IO,更换后自动触发,3V变为0.48,5V出来了,1.5V,1.05V,12V,3.41V都有,想请大家帮分析下这款机器是不是IO带程序啊

网友:
H8S的EC都是带程序的  没有料板你没办法修的

网友:
适配器灯亮吗?
苹果的本,H8里面都有程序,买新的换上去是不好用的,只能买料板来拆。

网友:
一般只要IO上有贴纸都有专用程序 要是没有一般都可以用同型号同后缀的换

网友:
楼主摊上了。。。还要买个料板来换。。哈哈哈哈。。。。这个故障搞的精辟。。。

网友:
完,看样子的买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的灯是暗黑色

那就肯定不正常了,APPLE绝大多数的本,都要这个灯为绿色时才能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