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JM30

楼主(2012-05-23):
gateway jm30独显.rar
开始:此机器来的时候是用户吧USB接口插坏了,保价维修,更换后,问题来了,数据线短路,接着查吧。5V供电的转换管短路了拆,,最后南桥短,重新报价更换。悲剧来了,更换后不短路了,进BIOS死机,不保存呢,CMOS电池电量正常,呵呵,师弟不知怎么设置的,然后就开不了啦,这个倒霉哦,好吧,刷bios,找啊找,他在论坛下的BIOS ,刷进去。亮了,还是不能保存。悲剧悲剧悲剧,换接口,能换成这么多的问题,静下心。RTC所有条件都正常,归根揭底还是BIOS,上GATEWAY。JM30查不到这个型号,百度一下,不是那个名字。搜那个UC7805C,找到了,此机器也没有
,找了几大论坛都没有
最后;刷进去,亮了。开机了,退出了,保存了
特别奉献此机器的BIOS,
刷BIOS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版本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