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67笔记本主板电流0.31左右不跑码?

楼主(2012-05-23):
求助三星R467笔记本主板电流0.31左右不跑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42857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吗?秒杀了可以

网友:
这得说清楚点啊,没法分析

网友:
先看有PCU供电没,看电流时没有,CPU电源管理芯片这部分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小短路了啊,3V5V没有出来吧,你模一下一定有芯片发热的,查分组供电芯片就行了。有条件一个个换掉分组供电芯片就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