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210S改高压条如何找NO/OFF

楼主(2012-05-23):
机型:HP Q2210S显示屏
故障现象:通电屏幕一闪就灭了。
处理过程:这种故障要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通过14脚接地就不在保护了,故障锁定在高压。用去保护修好这种我感觉不放心,想改一个通用条子,一劳永逸,主要怕返修。电源板上没有标识,供电,接地都好找,主要是开启找不到。用以前的方法找根三极管控制极的方法也不行。求高手指教。在线急等。

网友:
看看连接驱动扳连线处   一般不是第一脚就是第二脚   试试看

网友:
连上按键,,反复开关,量一下那个电压有跳变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中方法我试过。有几个电压都在跳变。所以才分辨不出来。

几个跳变,只有两个去高压部分。

网友B:
找到地线   供电线  剩下几个随便插试下不就知道了    我都是这样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地线   供电线  剩下几个随便插试下不就知道了    我都是这样试的

我每根线都试过,要么就是开机过后白屏,过几秒钟然后再显示无信号输入,关机也是一直白屏。要嘛就是不亮。
不知道那位改过有经验的,给个全面的说话。

网友(2014-07-16):
开关机 测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