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请问,一台华硕Z99S的机器 INTEL的 版号 A8E/A8S BIOS是A8SC 开机0.3掉电(裸板情况下)拔下显卡板,开机正常,买了一个显卡板回来是大的703 效果一样,该显卡放在别人的AMD机器上测试是好的,客户原来那块显卡板给他带走了。请问下,这个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很多地方 都有可能   你叫客户拿回来啊  或者按照你主板的型号 来定显卡版

网友:
你的意思是现在判断为客户的显卡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主板本身有问题,在检测到显卡位置的时候就掉电呢,如果是这样,你把全球的显卡那来换上也不行啊。主要是问题点在哪里还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