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别内存条

楼主(2012-05-23):
在主板上怎么来识别内存是几代的求帮助

网友:
看内存的供电是压,看内存卡中间缺口的位置

网友:
1333 1066是三代的,

网友:
看内存的插槽上的供电标示就知道了一代2.5V(± 0.2V) 二代1.8V(± 0.1V) 三代1.5V(± 0.075V) 括号是用表在板上量的供电数值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量电压判断  我一般都是 拿个内存作比较

网友(点评):
哥们 你的头像 看去怎么感觉怪怪的啊

网友:
大多数主板都标了

网友:
我一般看供电。

网友:
我是看供电多少,内存缺口位置,经历多了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没错

网友:
主板一般都有标注,如果没有可以看内存插口区别,测量内存供电电压也能判断

网友:
直接看内存槽上面的供电表示,2.5是一代,1.8二代.1.5三代。缺口是两个的是SD的。内存上芯片是很大的那种的是一代或者SD,小的是二代或者三代。具体都可以这样看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 大家分享

网友:
直接看条子的缺口。1代最小。2代次之。3代缺口最大

网友:
SD3.3V,DDR一代2.5V,DDR二代1.8V,DDR三代1.5V

网友:
中间缺口的位置

网友:
用个CPU-Z就看到啦!- -

网友:
我是来完成任务的。

网友A:
这个看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266-400HZ DDR
533-800HZ DDR2
1066 以上HZ基本是DD3
以上都是普通标准,可以超频内存 特别内存不再包括在内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我认为最直观的就是看内存卡槽上的电压标示,1.5V的是三代,1.8V的是二代,2.5V的是一代,时间长了,看卡槽的缺口位置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内存卡槽上不是有写吗?在内存卡槽口下面。(2.5V/一代 1.8V/二代 1.5V/三代)

网友:
另外用EVEREST.exe检测也有内存型号显示

网友:
板上面都写有对应电压,3.3是SDRAM 2.5是DDR1 1.8DDR2 1.5DDR3这很容易看出来呀

网友B:
我主要是看缺口的位置。最好手里再几条代表条子实验插不插得上。

网友C:
直接CPU Z查看也可以的呀

网友:
看主板,上几代的内存条就看电压,看内存是几代的,就看缺角,拿三根比较一下,就记得比较牢了

网友:
一般拿不准的 用鲁大师优化大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