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哪不好

楼主(2012-05-23):
是屏还是屏线呢?屏号LM200WD1 ,驱动板是乐华2025

网友:
找个通用板试下吧  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挂了吧  要不就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或屏线,驱动板,找东西代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对啊  屏坏了

网友A:
屏线的问题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我用的 是通用 驱动板  乐华2025,能否帮我看下屏线是不是不对。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问题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非常赞成 帮我看下屏线吧!该怎么改?板是乐华2025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把

网友A:
你的那个屏的屏线和原装的屏线不一样 你要去佩一个一样的屏线才可以

网友B:
接上屏线,每一对信号线看下阻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换驱动板,再不行就当垃圾吧!

网友C:
应该是屏坏了,我有个ibm-r50e上的三星屏,屏上有3伏,升压7.8伏,屏和这个差不多,就是不是彩线,是细密线。我感觉屏坏了,没再换主控芯片。正常屏上电要么白屏(常黑屏)要么黑屏(常白屏),没有第三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屏的屏线和原装的屏线不一样 你要去佩一个一样的屏线才可以

就是配不到呢  网上买了好几根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屏线,每一对信号线看下阻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换驱动板,再不行就当垃圾吧!

完了 前面的有700多  最后二组只有100多  我哭。。。。。。。真的屏坏了啊 。。。。。。。。有没有办法修哇,

网友D:
这个屏是1600*900的。

你的2025板支持这个分辨率吗? 写好程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是1600*900的。

你的2025板支持这个分辨率吗? 写好程序了吗?

写过了 程序对不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屏线,每一对信号线看下阻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换驱动板,再不行就当垃圾吧!

完了 ,前面几组700多 ,最后二组只有100多,真是屏坏了啊 我哭。。。能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坏了,我有个ibm-r50e上的三星屏,屏上有3伏,升压7.8伏,屏和这个差不多,就是不是彩线,是细密线 ...

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很直观。可能是屏坏了。。晕啊

网友:
我觉得屏电路    屏坏了

网友:
因该屏坏的面大  你在找一套通用板试试 然后在看看屏接口那里有没有内部弯针的 我遇到过屏接口内部针弯了 换个接口就好了 要是确定屏接口没坏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啦,你可以找另外的驱动板试一下咯

网友:
这种症状驱动问题也可能会发生的,最好是搞准确点

网友:
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彩色竖线,,屏坏,,

网友E:
找个点屏套件点一下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点屏套件点一下屏试试吧

没有屏线 我不会改 还在那放着呢

网友F:
屏坏的可能大  屏线很好搞  按屏原来定义跳线 查一下是几位屏。

网友:
应是屏坏了。用通用板先点一下试试啊。

网友:
多半是屏坏.找个最好还是找个靠谱的板和屏线再点亮 确认 一下 1600x900 双8 5V

网友:
程序要写对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坏的可能大  屏线很好搞  按屏原来定义跳线 查一下是几位屏。

我打了下对地阻值 从左到右的前二组中有一根只有100多 其他几组都是700多 会不会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换屏主控。

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是屏坏了?不接屏线只没有竖条?

网友:
最好是用套件点下  不一定是屏坏的

网友G:
这是屏坏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屏坏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把

一直没修 本人技术有限 等技术学好了再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