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什么看单双核

楼主(2012-05-23):
CPU什么看他的型号就是单核还是双核?注意是看型号,不是进系统看,看型号?

网友A:
进系统可以看  型号也可以看

系统有造假的 最好是拆机看 哇哈哈 要不开机自检时能看到也好

网友:
外部有标志的啊.ADM的很好认的哦.INTEL的我就不晓得怎么认了嘻嘻菜鸟学习中

网友:
ADM,你自己研发的CPU?

网友:
右键,我的电脑。
或用专业的硬件检测软件
或进bios

网友:
型号具体什么看就是单双核的CPU

网友:
INTEL   还真不好认  需要用软件  测试     AMD 的  U上面 有写X2 就是双核

网友:
cpu-z就是很好的软件

网友:
这要经验的
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可以看  型号也可以看

型号什么看啊 ,老板都不会看,我菜鸟一个

网友:
能有办法知道就行了   管他什么途径

网友:
我是看型号的,再百度下型号就行了

网友:
看cpu表面上的编码就可以了 ,余下百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