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的怎么找!!!

楼主(2012-05-23):
笔记本
的关键测试的怎么找!!!比如说公共测试的怎么找有什么特点,5V 3.3V电压怎么找有什么特点!!求大虾指教!!!
笔记本

网友:
多跑线路多看电路图 没有啥快办法
同意楼主:
5.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

网友:
公共测试点在电源插头和电池充电电路之间,所以叫做公共点,这个点的电压=适配器电压,一般是19V左右。
3V和5V,要分是待机时的还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看字面就知道了。

网友:
公共点一般在PMW电路上管和滤波电容上可以量到。
同意楼主:
5.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