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到笔记本装系统常丢失的案例了,算是失败了

楼主(2012-05-23):
遇到一笔记本,说老蓝屏,实际测试发现不认硬盘,把硬盘插针加焊一下,认硬盘后装好系统,连拍带磕,没事收费80,拿走,回去说上网不行还蓝屏,拿回来再测,系统丢失,在加焊,再装系统,回去还不行,再拿回来,发现有时认错硬盘,分析有芯片开焊,找东西垫在芯片上,正常了,经过反复测试,发现用不住,计划用用风枪加焊,把可能彻底不显示风险告知,看机主不大乐意,准备退钱,不再浪费时间,修过不计其数故障,这还是第一次遇见,看来电脑故障无止境啊。

喻庆国 这就叫修过无数故障?你是修什么机子的?光装系统了吧..请问你知道问题在哪儿不?就加焊? 说的有理!我赞同!
这就叫修过无数故障?你是修什么机子的?光装系统了吧..请问你知道问题在哪儿不?就加焊?

网友:
有时 有些 故障时蛮无语的

网友:
可以换硬盘做系统试试,有的硬盘不稳定!

网友:
上面的兄弟讲得对 很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一步一步替换测示了

网友:
可以说是综合症,刚开机凉机状态,不出故障,热了,使劲拍没事,瞎按会儿键盘没准就出了,分析是硬盘接口芯片开焊,可能赶上硬盘性能不良,芯片开焊等凑到一块了,不计划弄了,防止鼓捣的彻底不显了就不好交代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说,一般都是主板坏的多

网友:
叫客人留下来检测下了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下系统看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建议叫客户拿机走人,再搞下去真可能收不了场,这么不稳定,鬼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手上就不显了,那个时候欲哭无泪了。

网友:
所以说要多测试才行,不然客户又有话说。仔细没大错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8楼9楼基本和我观点相同,别在搞得不显了,显得多不好,劝换主板,机主又觉得不值,在刚开机没问题,客户测试在这测试没问题,让机主拿回家再测试去了,另机主说不敲键盘能用就行,能用外接键盘就行,我这没这本能用的usb外接键盘,拿回去自己试去,顺便退了30元,再不行就找别人做bga,这没100%把握,怕越搞越不行了。
机器刚拿走了,我又找份图纸看了看,南桥输出ide数据线,每根数据线通过电阻连到硬盘接口,声卡芯片也接到南桥,偶尔也找不声卡,现在看来南桥开焊的可能行很大,另观测到此机器以前南桥做过bga的助焊剂较多痕迹,没准别人再做bga就得出丑,我想bga做过一两次,估计焊盘也该脱落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此例吸取点经验,这活可接可不接,丑话要说前头,可能会搞出其它问题。
以前只见到卖破笔记本的出售时说装不上系统,从没遇见过,这次算是遇到了,搞得能装上,就是不稳定。赚了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
呵呵。。硬件有问题。。。软件怎么搞都不行啊。。。

网友:
恩,这种情况没少碰到

网友:
老本子吧?超长服役的不定出什么问题

网友:
怀疑有暗疾的机器还是不要修的好 别没事找事

网友:
怎么不给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有限,还自称修过不计其数故障?

网友:
楼主肯定要先替换了呀,把硬盘换了试试呀

网友:
是啊 修两三年本 后   还会遇见很多新问题

网友:
估计硬盘有问题了吧。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硬盘和内存试下,估计就是这两样。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修理的一塌糊涂还亮的本子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遇到这种系统不稳定的
咱都是换自己硬盘装个系统测试下先
在说话的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