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拆装完不显示

楼主(2012-05-23):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630的机器,说是自己清理装好,点不亮啦。拆开检查,显卡没过,应该不是显卡。发现螺丝打长啦,显卡上方断线,飞线OK

网友:
才子  新手啊 小心点啊

网友:
这个好  呵呵 多几个 这样的客户那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上打的5号螺丝 实际是3号螺丝  我也吃过亏

网友:
刚刚学习的时候都换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