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急求

楼主(2012-05-23):
拆下bios电池和开关板 自动触发正常开机   放上开关板就不亮   电流跑得也正常  放上bios电池  按开关没反应  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这就需要跑一下电路了,楼主描述的不详细没办法

网友:
  台式机主板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是IO芯片了,放电就可以开机,存储后就不开机就是IO芯片的问题!

网友:
按键板上有3.3v电压   但是对地短接也没反应

网友:
你先排除下开关版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详细测了下  总共五根针 从上到下依次为3.3v 5v 3.3v 地线  3.3v   3.3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