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不显示。电流 1.21A

楼主(2012-05-23):
ACER 4551G不显示。电流 1.21A。北桥换过了。是U不行吗?修过的帮我分析一下

情况描述不清不楚,无法帮到你!

网友:
电流有跳变么?是跳到1.2A  还是开机就是1.2A 的  ?

网友:
AMD 的 还是INTER 的 要是AMD 的就先换个U 试下

网友:
电流的跳变情况???电流能上到1.2问题应该在芯片上。

网友:
估计你北桥没做好,要不就刷下BIOS

网友:
楼主说的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说的太笼统啦,怎么分析啊

网友:
是一开机就到1.2A不动了,还是跳变后停留在1.2A?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啊  AMD还是Intel啊  Cpu不同 电流也不同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不好下结论

网友:
解决了。是COMS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