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屏颜色变绿。

楼主(2012-05-23):
  。 接到台 清华同方的。
型号,。  没看出来。
     接到手  开始就以为是屏的问题。
  报价600。 别人不换诶。
   走了
     后来又来了。
  说去找别人换过了  还是不行。。。。。
         外接正常啊。
难道不是屏?  是屏线?
      又把机器拆开。
把屏线往死里整。。。。。
结果  涛声依旧。
   还是会变绿,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都准备说不整了。
  又在无意中发现, 屏上的一组电压。 在变绿的时候电压就偏低、、
  顺着这条线。。。 找啊找  找啊 找。、、
  找到了  显卡勒。。。。
  靠。 原来是显卡顶部住啊。
      没说得  立马上台子烤。
  还是不行啊,
    拆了植球 。  还是不行。。。
  难道不是显卡????
      量了下 显卡上的小电容啊。   】
不用说你们都知道啦。。
很悲剧啊。
挂了。。
       又发了新的显卡来。。
   再上到板上,,  。。。。 还是不行,。
  不可能啊。。。  难道发了个坏的????
    没办法 。  又重新做了一次。。。。
   OK了。
        原来  是火候不够啊,
没烤化,。。。。   太鄙视我自己了。。。

虽然情结比较曲折,但楼主还是搞好了,不错

网友:
  经常修经验多了就好了,就知道到什么温度能化锡了!不必自卑的!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呵呵,熟能生巧

网友:
   屏线 屏 有没有换过

网友:
不错啊,学系了

网友:
BGA焊接都有焊不好的时候。。

网友:
修过,有换屏线好的,有些是修显卡好的,无铅的要多做几次显卡

网友:
什么型号的,我只知道有一款是排容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加油啊兄弟············我第一次也这样

网友:
楼主不错了 至少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