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之移花接木

楼主(2012-05-23):
本小弟有个14寸的本屏坏了。好家中有个12寸的本本屏是好的。请问能换过来用吗。。。是要把12寸的屏改成显示器呢。。还是可以直接改接口的。。。上个12寸的屏图。

还不能本地上传啊。
说一下 是东芝的 LTM12C328

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
没有尝试过

网友:
接口一样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

网友:
这个真么试过,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接口一样,分辨率一样可以互换,不一样改接口估计也不行

确实,分辨率很重要,不一样的话。就算改完,显示上也会有问题

网友:
接口不一样。。分辨率应该也不一样呢。。一个是12寸一个是14寸,那就只有先改成显示器了哦。

网友:
屏框是一样不?线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普分屏都是单六线吧?

网友:
没有这么试过!呵呵!

网友:
不行的吧 改好了说下啊

网友:
不能直接互换。需要转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