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维修过程及分享

楼主(2012-05-23):
三星E2220W显示器不通电,高压板5V,15V高压正常,高压板没问题接着就测量驱动板电压,驱动板电压5V,3.3V,15V,都一切正常,测量开关电压也正常,最后下了个程序刷了,想着就没问题了,结果还是原来的情况,我想换开关试试,我又一次的带电去尝试测量开关的电压是否正常,结果自己就亮了,太帅了,还是程序的问题,是我开关倒错了 ,呵呵

网友:
这种显示器是这种问题的一般是通病,不过有及少数可能会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程序,高压线圈是同通病了

今天才修一台跟楼主同型号的问题 高压线圈有问题 灯管也坏一组 外接高压板 换灯管

网友:
楼主能发个程序上来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做维修都得细心才能修好机子的

网友(2012-06-26):
同志们,现在这个显示器还原到本初问题一个月多三天,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我想不会那么简单,驱动板高压板还是一切供电正常

网友:
对了  , 我估计得要该驱动板了

网友:
坐地板看维修结果分享

网友:
发给程序 用什么软件 刷的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 呵呵

网友:
正在找程序中

网友:
三星的  程序 高压线圈 电容  是通病  开关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