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PCI EX16插槽接口引脚

楼主(2012-05-23):
1、引脚定义
                +12VA2
(1)供电
                +3.3VA9
(2)时钟信号:A13A14脚    频率:100MHZ    电压:0.2V-0.5V

(3)主复位A11脚             电压:3V5V

(4)系统管理总线两条B5B6脚   电压:3.3V

(5)PCIE  16X槽一共有64AD线:
   其中有32条走PCB板背面不经过任何元件直接相连到北桥,对地
        阻值可以在插槽上面直接量到,相差不超过3

   另外32条走PCB板正面经过耦合电容连接到北桥,对地阻值只
        能在耦合电容靠北桥一端才能量到,相差不超过3

网友:
用个假负载就不用记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