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不跑码,电流0.7,求思路

楼主(2012-05-23):
电流0.7A ,有CPU复位,集成显卡重置过。不跑码,求思路,请问南桥什么时候发出声卡复位。
cpu
显卡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压压CPU座 不行再重植珠一次了再不行就只能查看CPU工作条件了

网友:
这板子不是显卡坏就是三合一的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