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

楼主(2012-05-23):
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怎么不插屏线可以点亮   一插屏线就点不亮了呢。。。。。会不会是屏上面有短路    保护了  有高手吗

网友:
很有可能的

网友:
换根屏显是以下

网友:
如果这款显示器支持初始化最好,不然刷MCU数据,无果时MCD主导芯片损坏可能性叫大,当然前提是VH和HH正常,相关电源供电正常。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查下,,重点查屏

网友:
看看电源板,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因为接上屏耗电增大,可能造成保护。

网友:
   你可以看看驱动板     主要是给屏线附近的供电 。。。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区分开是驱动板还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了,我修了几十个了,装屏线的时候会把屏上5V电压拉掉,是因为其中一个三脚MOS坏掉所致,所以直接,跳过这个mos拉个5V电压到屏上就好了。

网友A:
什么叫“不插屏线可以点亮   一插屏线就点不亮”?你所谓的屏线指的是VGA信号线还是插在屏背板上的排线?按照我习惯的说法,屏线指的是驱动板连接屏背电路板的线。但是照我这样的理解,你是不可能不插屏线可以点亮屏的,除非你是修屏的熟手,会点屏让屏自检,但是据你所发的帖来看,你应该不是维修熟手,甚至连维修人员都不是,所以,我糊涂了。

网友:
如果是插VGA信号线就不亮,那就很好理解了,重新写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板电压稳定?    驱动板或者屏换下试试

网友:
八成驱动板得问题 我遇见两个直接改板了 你说的故障应该是不接vga有logo显示 接上vga就是黑屏了 没有图像 我也没有搞明白究竟是哪个小玩意坏了 就直接改板子了 据说应该是个小管子

网友:
屏线不插     电源板是可以点亮灯管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屏亮       一接屏线    五V确实是掉了    谢上面 那个说通病的     最后把高压那块处理下    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插屏线可以点亮   一插屏线就点不亮”?你所谓的屏线指的是VGA信号线还是插在屏背板上的排线?按 ...

屏线不插     电源板是可以点亮灯管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屏亮    一插屏线   灯管就点不亮了   这就是我说的  插屏线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