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一台三星的液晶,来时亮了一下就灭了,查出是高压问题,换个高压,OK了,可是高压却有电流声,以为是灯管问题,可是换了灯管后还是一样,哪个高手知道什么问题?
三星

网友:
全都补焊一下,,加了高压就把以前的高压线圈拆掉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网友:
磁芯松了居多
同意楼主:
5.0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