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维修。内存不过 直接跑C1

楼主(2012-05-23):
此主板自动上电。。。跑C1   内存不过。。。先查内存供电1代2.63V  。其他脚正常。。。开始以为内存排阻问题。查啊查有2组偏高。拆了。找个一样的还上。开机还是不行。。在论坛里看了下。有一台还IO好了。我也换吧。不可能我有那么背吧。。费了九
   (__)
  /oo\\________
  \ /     \---\
  \/    /  \  \
   \\_|___\\_|/  *
     ||  YY|
     ||  ||   二虎之力换号了。。上电。晕。还是不跑C1。还是自动上电。。没有办法了。。各位帮想想吧。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2-5-24 18:23):
由于没有BGA放弃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查一下系统总线和时钟.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CPU还了。。还是一样。。时钟正常。。总线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买假负载有总线测~

买个带灯的假负载测试仪来检测很容易的。
这个没有

网友:
你这种情况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修多了,我觉得IO还是有问题,或看看有单独的开机贴片,跑下线路看看开机针是不是联IO的,

网友:
假负载量啊   数据线  时钟 时钟总线 BIOS

网友:
刷bios试一下,bios设置过高也不过内存。还有多换几个内存试试AMD的桥空焊也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槽洗了吧?内存有个SPD电压不要忽略了,碰过一些板子缺了这个电压也会不过内存的。压下桥,还有有条件的话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点评):
同志你搞错了吧,AMD的你也压桥。。。。

网友:
AMD的桥爱虚。加焊下。

网友:
垃圾主板不要修了,换个才几十,轻松维修

网友:
量一下3.3的电池吧

网友(点评):
哥们你太神了,你都不应该搞维修的。你该去搞研发,太有想象力了。。。

网友:
找个新点的IO换吧··

网友:
IO换了。没有用。。加焊没有用。。。。内存换了好几个了。。。还是自动上电。跑C1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不同的芯片组开机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见过,INTEL板倒有ATI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不同的芯片组开机方式也不一样

你到底是什么主板, AMD怎么会有INTEL的芯片组

网友:
还是要详细的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SPD 总线那些

网友:
NB空焊了,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很简单的反正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好方法,换个CPU就能过了。
AMD板的内存是CPU直接控制的。所以请换个CPU试试。

网友(点评):
换了。。一样的

网友:
cpu座也应该查查。

网友:
他自动开机了你可以就一直点着开机键能关机吗?要是不能的话你就换个南桥试下。AMD南桥很少IO坏。那么老是板没有什么意思去换南桥。这是我的个人建议

网友(点评):
可以关机的

网友:
自动上电可以在机吗?

网友:
AMD集成了内存管理功能,所以跑C1有可能是U虚汗  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已经搞过了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条件有的。。那个绿色5v在通电的时候只有0.09v正常不

网友:
先换个U试一下了 再不行 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直接C1换个U试下。。单桥的话压压桥

网友:
绿5v 变0.09是正常的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唉我碰到了跑D5的,怎么都过不去,郁闷。

网友:
换了CPU不行的话 那就加焊北桥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底座虚焊呢?

网友:
3楼都说换了没用了你还。。。。都不注意点。。。不行就换板了呵呵

网友:
这个AMD的很多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不怎么好说的

网友:
自动开机看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再考虑换IO

网友:
cup 或显卡

网友:
通电自动开机,那看看有没有IT8282M之类的时序开机芯片。检查下这玩意坏没有。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先查CPU 跟南北桥,内存供电

网友:
当料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