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高手给点提示吧.

楼主(2012-05-23):
LG L1750E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有时开机屏幕一会有图像一会黑屏,交替一分钟左右恢复正常.
               有时屏幕任务栏跑到中间,上下屏内容相同,有一部分区域还看不到.关掉显示器重开有时又正常.正常后不关显示器可以一直正常使用.

客户拿过来后,我怀疑驱动板MCU芯片有问题,重新加焊过,再装上自己用了一天,正常,给客户拿回家头一天用着正常.
第二天又不行了.

              {:soso__15674501862584447789_3:}

大家给点意见,会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2-5-26 11:13):
已解决

网友:
改个通用的算了

网友:
换驱动板就不用烦恼~

网友:
MCU芯片换一个试试 别忘了把程序刷进去

网友:
有时开机屏幕一会有图像一会黑屏,交替一分钟左右恢复正常.
电源异常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程序的问题 。找个程序重新刷一下试试吧。或者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嗯,在论坛发了一个EP1130B的编程器,到货了刷着试下。

网友:
直接把屏换掉……

屏坏也是有可能的。
我见过的人才,比我还牛啊?

网友:
直接用通用版点上两天看看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MCU不稳定,鉴定完毕

网友:
能不能是MCU散热不好呀

网友:
直接换一下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 或者是屏上电路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挨个引脚挨个点加焊一下... 把显示器程序刷一下。

网友:
这么纠结干什么,把里面 的全换了才几十,维修麻烦死了,找个轻松的维修方法

网友:
综上述同仁的意见,驱动板问题大些,程序破坏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驱动板上几个电压搞好就行了,关注MCU供电哦。

网友:
有些可以借鉴,呵呵

网友:
楼主,确定问题了没,先用通用板确定问题出在电源板,还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上,再针对的维修才行

网友:
像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mcu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把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可以了,就是改线太麻烦,主要是前面板开关,是贴片的,线很细,
我用网线接的,只接了灯和开关,灯接反了.{: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原驱动板和电源板

换的坏的屏的其他电源板和鼎科GM2621的驱动板,不用刷程序

好了,就是前面板按键部分键没接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修好了记得回帖!

网友:
驱动问题   2025的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