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不加电

楼主(2012-05-23):
虽然已修好 但没搞懂。PQ5直连DS极修好。之前是PQ5 S极有电压19V G极有19V S极电压=G极电压,所以没有输出。为什么他们相等了?
DELL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点火回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那个B+电压的问题,就是点火不成功保护了,你这样维修有确点,就是不能保护了,其实还有更高级的维修,不过能搞好就可以了。维修要将效果
同意楼主:
5.0
viqfnpyud
同意楼主:

网友:
贰修哥
同意楼主:

网友:
喻庆国
同意楼主:
这个说得比较对,还不认同你说的搞好就可以,你能这个就能算是搞好了?哪天烧了更多零件怎么办?换板?

网友:
这个是点火回路的问题,故障在B+电压上就是点火不成功,你这样维修有个缺点就是不能保护19V输出,其实有更高级的维修,不过修好就可以维修不是研究搞定就可以了,将效果,修的在好野就那个价格呵呵

网友:
你这样连的话机器插上电池跟适配器能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这也可以用啊。。。下回试试。。直接跳过

网友:
PQ4 PQ5 是P沟道场馆 PQ5管子是好的插上电池能开机,适配器能开机。就是现在不能充电了。

网友:
这样保护隔离还需要吗?碰巧ACIN正常发出,不然怎么短接EC都不会动作的,而且还是后面的电路没有异常!

网友:
因为是公共点的电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