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 CF 维修过程及解决问题 搞定搞定搞定搞定。。。。太粗心了

楼主(2012-05-23):
接着上一个帖子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966&page=1#pid5045656

刚开始刷了一下BIOS 版本为4.0(原版本为2.0)之后就可能开机也可以跑码也能进系统,就是出现不识别网卡声卡POST自检报好多错误,注意:就是这些错误再加上我下的4.0版本BIOS说明写着只适合4.0用,这就让我陷进去了,总觉得 是BIOS不对,不在测量南桥以及其它部位对地、电压等。总觉得南桥没问题因为刷BIOS后也能开机了,就在网上到处淘BIOS文件。到下班的时候就扔哪儿。回家就一直琢磨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想到不妨我测一下桥啊,也不费劲。今天早上来了就先干他,测USB正常,测来测去的都正常没有头续了,看看我昨天的那个帖子同伙说不行弄南桥吧,看完后还是觉得不应该南桥,后来无意中测量了下PCI14对地偏低,不会吧让我给弄短了?又上检测卡开机能开机啊这不是短路,就在这时发现检测卡的3.3V灯比较暗,换了张卡也是暗,不对劲,测电压2.2-2.5伏跳变,这才相信真是南桥啊,干南桥吧,不干真的不知道弄哪儿啦。找了个料板拔下一个

终于完成了

总结:不细心,不灵活,钻牛角尖。

这回我记住了,下回不管他有没有问题我都得用表打一边看看,我昨天要是不犯懒不钻牛角尖的话昨天应该搞定这个板子了。

网友:
收费是多少
我们做维修的就是个细活

网友:
楼主的BGA挺干净的嘛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看诊断卡上的灯的亮度确实能看出来。需要经验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网卡挂了也会拉低3VSB

网友:
一语点破.

网友:
这么一搞桥收多少啊?

网友:
我觉得ICH7的桥坏得不少 温度太高了。那天才修过两个

网友:
精神可佳,技术可加;维修的精神就是要你LZ一样,不怕修不好,就怕没信心,没耐心!

网友:
来学习一下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任何故障都是先修电压的。电压是一切之本。

网友:
还没有见过cf这个代码,表示不过U?

网友:
精神可佳,支持楼上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
楼主喜欢偷懒

网友:
我是看到 CF 就找南桥

网友A:
恩    学习了。。细心。。。

网友:
学习下 之前也有内似的问题但没有拆BGA的返修台 只能是放弃了

网友:
要是看灯暗的话确实是要有经念不然的话很难看出来。最主要还是量电压

网友:
有些程序是不能偷懒滴~该看的要看,该测的要测,该摸的要摸,不过楼主还是看到了疑点,这也是经验的累积啊!

网友:
修好了心情就好。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到最后还是电压问题呀,我们修机器还是要测电压呀

网友:
这个板子修起来,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学习了。。细心。。。
都没有认真测量,就直干南桥

网友:
哦 这么个情况啊...能开机 不如 打表啊...

网友:
PCI本身就有阻值偏低的

网友:
BGA不错啊,等有钱了,咱也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