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5-23):
早上客户拿来一块华硕的主板维修说是没供电,说是让人修过,大致看下io,让动过,测量一下没有短路于是就加电,可惜电开关针没有反应,明显的不加电哈!看图

开始按不开机步骤检修首先测电压:

1.待机3.3v正常

2.测开关针电压3.3

3.跳线3.3正常

4.晶振哎没有示波器只能测电压0.24-0.20v

5.atx14脚

待机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开机,怎么办呢?看来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触发时序修啦,
IO是w83627DHG-A
触发时序是68-67-73-72
于是测68 脚电压3.3v,按开关的时候有3.3-0-3.3 的跳变
67脚5v 有5-0-5v 跳变,说明已经发出开机信号通知南桥
73脚 0-3.3 的跳变证明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已经给io发出信号啦!
那要是72脚还是高电平的话就直接换io啦
可是72脚在按开关后是0v
那怎么还不开机???
这时候突然想起以前在论坛里看的说华硕的喜欢断线!而且在表面看不出来任何问题
于是立刻打了一下阻值
开关针

715正常。。。。。
接着ATX十四脚阻值

哈哈,发现问题啦!开来是断线啦!于是乎开始艰难的跑线
原则就是佛当杀佛,神挡杀神这是被我折腾过的

终于找到啦就是下面这里断线啦

里面最长的那段白线哪里断线啦
于是乎开始接线

这是接好的线,像素不好嘿嘿,这个不明显咱们就看看阻值吧

阻值正常,于是乎把拆的全部装上
加电
检测卡终于亮啦

呵呵
跑马正常
显示器终于亮啦

到此结束,记得以前老师也说过要打阻值的可是没有遇到过
今天可是让我绕啦一个大弯啊
呵呵,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哈!

网友:
按IO触发条件查找,很好的例子!

网友:
飞线很多人都懂,你懂我懂大家懂,但是整出来的板子外观不好,找出断线补上来才是高啊!赞一个

网友:
我也碰到个一块华硕的。。
也是断线,
最后让老大飞线搞定!!!!

网友A:
很不解,为什么会断线,难道高温造成的
~!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该拍照给我们看看呀?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明确哈,上次我遇到这板子是73脚没电压,桥坏了

网友:
看看能不不能遇到和LZ一样的情况  哈哈

网友:
又跟楼主学习了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解,为什么会断线,难道高温造成的
~!

这个不太清楚,从表面看,没有任何问题,必须把绝缘漆刮开才能看到的!另外那个只是信号线,而且是低电平不应该是温度造成的!

网友:
我估计这个板子还有其他问题,像这样的板子,厂家是故意把有的供电印刷电路线做得很细,很窄,可以起到保险丝的作用,正常使用是不会断开的,会不会有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哥们也用有亮线的显示器啊,看来搞这个的对自己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