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主板维修—CPU风扇不动!

楼主(2012-05-23):
惠普MCP61PM-HM主板维修——CPU风扇不动!几秒后自动关机!求助!求这快板常出现的毛病!3脚管 怎样检测好坏!
CPU风扇山在其他主板没事!也换过新的风扇也不行!
CPU风扇没有插错!插在机箱那里也不会动!感觉4PIN出问题了!就是不知道那里短路!

网友A:
查CPU风扇电路呀,已经提示了

我也有个一样的,修好了

网友:
这个跑跑线就OK拉,实在不行就飞线撒
怎样查!一个个吹下来 检测?

网友:
CPU风扇别插机箱风扇上去了。 就那么点东西  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风扇电路呀,已经提示了

跑线呀,大哥。

网友B:
怎样跑!求真相! 菜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跑!求真相! 菜鸟呢!

我真的是无语了

网友C:
对照图纸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照图纸查一查

我找了几个好难找线路!本身是菜鸟!

网友: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风扇不会动!

风扇不转,就是线路不通 电没过来,用万用表顺着风扇接口针脚,慢慢查啊

网友:
但我测到接口针脚有电压!我还拆了风扇接口边的3极管!用万能表测!发现机箱风扇接口的三极管和CPU三极管阻值不一样!

网友D:
你不用纠结在风扇电路了 查其他条件 主板工作正常风扇自然转动了 这种板比较特殊 CPU不工作风扇不会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用纠结在风扇电路了 查其他条件 主板工作正常风扇自然转动了 这种板比较特殊 CPU不工作风扇不会转动

那机箱风扇也不会动!T.T好纠结啊!

网友:
这块板一直检测不出什么 问题风扇不动!过程中CPU摔了一下!我就要赔给客人了!如果真的是本身CPU 坏 !我那不就是给别人买单了!求真相! 还指望修好自己或者买出去补回我买单的 费用!

问题可以点亮机!

网友:
风扇一般是接主供电了。很简单的线路,跑跑就知道了。
CPU没坏啦。

网友:
先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再跑风扇电路

网友:
看到风扇接口是否12V电压! 我现在测到2~3接口!5V左右!插上风扇后测到2.2V 差不多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