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奇怪假上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2-05-23):
接到一片映泰G31-M7 TE主板 ,客户反映主板正常使用,能进入系统,但就是关机后CPU和电源风扇都还会转,只有拔掉电源插头。拿来后因为能正常使用的,所以不做短路、电压之类的检测,直接接电源插头,果然一接上电源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开始转了,不过转速很慢~,点击开机排阵能正常触发,上电,跑码,显示。点击关机能关闭显示器,能关闭cpu供电总线、、内存等电压,但就是CPU和风扇不能关,一直再转。待机测量CPU风扇插座的2、3两脚竟然有3.3和3.96V明显不正常。以前没碰过这种故障,所以找救星月饼老师,老师说这种故障应该是5VDUAL供电电路故障引起的,叫我查5VDUAL电路,找了个映泰IG31A-M4S的图纸,找到5VDUAL供电产生部分:

摘掉Q17,测试故障如旧,跑线发现连接到类似图中eupd2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上面标识为WW1。怀疑它坏了,拆掉后测试正常,CPU风扇不转了,随即在料板上CMOS电路上找了一个换上,开机一切正常。希望各位同行遇到这故障能有所帮助。(因为是修好后才想到发帖的,还是第一次发这样的维修贴,所以 ,没有维修时测量、跑线时的照片,就当做自己的维修笔记吧)
如图:

网友A:
这管子怎么能量出来它的好坏,求解

网友:
楼主知道这5V双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楼主分析一下这个双路的产生原理吧

网友:
这个图有很多元件没有装,我看应该是三极管B极接得那个信号的电平高低决定5V供电的来源的切换

网友:
很有帮助学习~

网友B:
我来做下Q17管子本身的分析吧:G极为高电平,D、S导通,反之截止;
而在这里S连接VCC5,D连接5VDUAL并受下面的一条线路检测,G极做为控制极:问题出来了,到底是D极进,S极出呢?还是S极电压转换出D极电压呢?还是S、与D进行切换呢?

网友:
看起来好间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做下Q17管子本身的分析吧:G极为高电平,D、S导通,反之截止;
而在这里S连接VCC5,D连接5VDUAL并受下 ...

在这个电路图里面看,就是S进D出,没有规定必须是D进S出或者S进D出的

网友:
G极加足够的电压 D-S S-D就导通了 是个开关 不是二极管 没有正反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怎么能量出来它的好坏,求解

二极管是有单向导电性,这个需要画图才能跟你解释清楚

网友:
我想问一下WW1在那里啊??

网友(点评):
双二极管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是关不了机的     关机过后总线电压没有   别的电压都还在     CPU   南北桥    内存都有  就总线没有的    IO换过    BIOS刷过       绿线是直接到IO的   是铭瑄的主板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上次一块,换了CPU PWM 用了两天,结果还是一样,再查就查不出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是双路供电的故障。没触发之前是由待机5付待机电压供电,触发后由vcc5供电。没触发之前或关机后还有各供电其实是5v待机电压过去的,这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双路供电的故障。没触发之前是由待机5付待机电压供电,触发后由vcc5供电。没触发之前或关机后还有各供 ...

关机后CPU风扇转,可以这么解释,但电源风扇还是转的,怎么 解释?难道绿线也和5VDUAL有关?

网友:
电源没关闭,意思就是绿线是低电平,那就得根据关机时序一步步来了。找出为什么绿线没被置高。

网友:
看图楼主的故障,应该是双二极管坏了,没起到关闭作用,导致Q17持续高电平导通没有截止状态,所以VCC5一直供给风扇从而风扇没能能停下来吧

网友(2012-06-24):
其实看见图纸就明白多了啊。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2015-07-13):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电路图里面看,就是S进D出,没有规定必须是D进S出或者S进D出的

老师这个Q17 N沟场管这么会是S进D出呢,这么VCC5产生5VDUAL啊,VCC5电压在待机状态下是没有电压存在的,而5VDUAL是待机电压是在插ATX电源下就有5VDUAL产生了,这里应该是G极高电压控制5VDUAL待机电压产生VCC5电压,场管是没有规定D S两脚,那个脚出,那个脚进,因为存在着一个体二极管,可都为G极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是关不了机的     关机过后总线电压没有   别的电压都还在     CPU   南北桥    内存都有  就总 ...

我觉得你可以首先换个电源来测试,再查下开机电路在关机时的几个信号还有桥,因为你IO和BIOS刷过,前提BIOS程序要匹配,还有查IC的受控脚,一般这个IC会受控于多路电压的IC。

网友:
谢谢楼主的的东西,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