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JE笔记本怪问题一例,请问各位网友谁见过。

楼主(2012-05-23):
今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台华硕k43JE笔记本说笔记本声音有问题。我开机后发现声音正常,还听了一首歌。但是只要把声音调到最大或点下一首歌,声音就会立刻停止,但是接耳机还是有声音的。请问各位网友是什么问题。系统我重新做了,驱动都是华硕官网下载的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是声卡芯片发出的信号问题 。,要不就是某个元件不良,还是拆机检查一下为好

网友(2013-07-08):
喇叭问题,换喇叭在升级最新Bios

网友(2013-09-18):
是不是声卡有问题哦,我也正在修个东芝的,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期待答案